新人请教各位 飞的时候各位怎么监控电池电量(电压)的

楼主(2013-02-12):
如题 谢谢

网友A:
看着iOSD的电压数据来飞,自从用了iOSD,什么BB响、遥控计时的功能我都没有再用了,iOSD是好东西。

网友:
电调设电压保护。3.7伏的时候机器就自己开始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iOSD的电压数据来飞,自从用了iOSD,什么BB响、遥控计时的功能我都没有再用了,iOSD是好东西。

首先iOSD要配合WKM才能用吧?其次iOSD要1250大洋...好贵

" RCD3060 Mini OSD" 这个有人用么

网友:
iOSD+BB响+平时经验,判断每次不同的飞行数据估计留空时间(总结=电子辅助+经验)

网友:
遥控有一种功能叫双向传输,我的devo 12s 就有,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