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设置

楼主(2013-02-12):
进入副翼行程量设定模式时候也就是第四个灯A.LIM 将副翼摇杆向右推到底完成设定
但我往左推到底才灯有反应 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
通道插错了?
最后全部设置完成之后开机三跳有问题

网友A:
LZ,在設定第二及第四選項時,只要確定升降設定時推降舵,副翼設定時打右副翼
在第三及第五選項時確認升降及副翼的修正方向是否有正確即可
最后設定完成重新開機,斜盤是否有跳三下,確認3GX是否自檢成功
起飛前再次確認3GX修正方向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設定第二及第四選項時,只要確定升降設定時推降舵,副翼設定時打右副翼
在第三及第五選項時確認升降 ...

第四選項時 我打右侧 但等不闪烁 也没关系吗  打左侧的时候 红灯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設定第二及第四選項時,只要確定升降設定時推降舵,副翼設定時打右副翼
在第三及第五選項時確認升降 ...

不行啊 没反应 最后 开机跳动的时候 只是螺距舵机跳动

网友A:
請您再確認遙控器設定是否為CCPM 120度,接收機與3GX連接是否正確
在3GX的DIR模式下,斜盤舵機是否能正確工作
售后資料已發短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再確認遙控器設定是否為CCPM 120度,接收機與3GX連接是否正確
在3GX的DIR模式下,斜盤舵機是否能正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