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十一机的C0628能上楼吗?急

楼主(2013-02-12):
各位前辈:

          上海十一机的C0628能上楼吗?如何拆掉油盘的话,能有多重?能比CO630轻多少呢?急,谢谢!

网友:
能,不过得分解。带油盘4个小伙抬不起来,只能蹭地挪。

网友:
问问搬运工先

网友:
楼主这几天换了好几个床了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上图看看你的新欢

网友:
0628带油盘400多斤。上图看看。我也打算买呢!

网友:
看哪一种了,最早的那款0628也有700斤以上,其实在家cjm250 已经是极限了,也就是200公斤以内,你要考虑附加重量和振动。

网友:
我的是上海浦江机床厂70年的C0628,没敢上楼。

网友:
这家伙上楼有点悬。

网友:
500斤还是可以上的     前提是楼质量没问题

最好不要用铁制底座,用枕木更好增加接触面积,要靠墙放最好下面有承重墙

网友:
放心吧,上楼没事,我的就是0628。
业余搞搞,机器一年能开多长时间?能车多大的零件?什么震动之类的不必太在意。
对了,油盘可是个好东西,不要拆了丢了,省不了几个钱,也不会因为个油盘,楼板就塌了。
几十年的老东西,完好保存下来不容易,别在咱的手上毁了。
而且这机器没原装的油盘,你会越看越别扭的。

网友:
油盘不要的话卖给我。

网友:
我的也是0628带语录的那种,当初没要油盘,油盘是铸铁的,比机器轻不了多少,记得好像130公斤,楼上靠墙放,注意点应该可以的。豆腐渣楼就算了。

网友A:
我就是放在楼上  拆4份  2人扛 6楼 /。 放了4台机。  0628  BV20BL   钻洗  带锯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学习了!

我也只是有一点担心,楼板的安全性!

楼主(2013-03-22):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放在楼上  拆4份  2人扛 6楼 /。 放了4台机。  0628  BV20BL   钻洗  带锯

哥哥:

             C0628的机床和导轨分别有多少公斤啊?急需!

网友:
带油盘应该没有问题  去掉油盘就更加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

             C0628的机床和导轨分别有多少公斤啊?急需!

具体不清楚 在货场我就拆开  油盘 轨道2个人就可以抗上6楼 主轴箱我一个人抱的上5楼  尾巴  就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