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台哈博森FPV小电直,节后入手,大家帮我选择一台吧

楼主(2013-02-12):
这二台哈博森FPV小电直,节后入手,大家帮我选择一台吧,结构上和重量上都有点不同,不知道哪台好,
全壳的是200克,半壳的是185克,相差十几克,飞行时间上会明显吗?
这个小东西RMB一千二,在YOUTUBE上的视频看到是可以脱控悬停的,因为内置有平衡系统,至于抗风就不清楚了,有玩过和没玩过的朋友都没关系啊,随便说说自己的见解吧,

补充:谢谢大家的建议,固定翼就不考虑了,没有场地飞,四轴已经有一台玉兔了,FPV摄像头+卡片DV的,是台异型机架,在小县城一个人飞,外带不方便,实在无趣,现在只想要台小型的FPV在楼下公园娱乐一下,所以才看到这台哈博森的,除此之外之外大家还有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
没玩过,不知道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玩玩哪个都行。。。
这东西也就只能随便玩玩那

谢谢,因为没场地,哎,只能玩这些小东西了。而且在小县城里只有一个人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

千二

网友:
helipal...运费贵死。。

网友:
这是个室内玩具机

网友:
旋翼头是锤子鸡的结构,等效于一个机械平衡仪。很稳,微风下可以玩,稍微大点风即可达到FPV最高境界。

网友:
不建议买,没必要把钱投到这些方面,同时一体机的设备不通用,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而且他是玩具级的,入手建议还是从固定翼开始,技术门坎低,有飞行的感觉,一来就飞悬翼,会紧张得你根本不敢看屏幕,视屏效果就像是按在楼上的一个监控,容易打击兴趣。开始飞可以买个翼龙装装先飞着,一套配下来设备还可用到以后的模型中,尽量用主流设备,供货商家多,价格低,性能有保证,旋翼可以考虑简单机架加个玉兔,其实紧紧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250电直很暴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固定翼就不考虑了,没有场地飞,四轴已经有一台玉兔了,FPV摄像头+卡片DV的,是台异型机架,在小县城一个人飞,外带不方便,实在无趣,现在只想要台小型的FPV在楼下公园娱乐一下,所以才看到这台哈博森的,除此之外之外大家还有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固定翼就不考虑了,没有场地飞,四轴已经有一台玉兔了,FPV摄像头+卡片DV的,是台异型机架 ...

节后会出哈德森的四轴fpv版,可以了解一下,我有一台哈德森x4,飞行效果很好的,用来代替兔子练手的,值得推荐

网友C:
楼主不要迷信单浆版的抗风性,双浆的稳定性在微风情况下更好。推荐201f

网友:
建议不要考虑!这是玩具机,且是有刷电机,寿命极短,价钱千二贵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系统???
只是个锤子机而已啦。。。
那个锤子可以让飞机自动水平。。。。

哦。原来所谓平衡系统就是这二个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迷信单浆版的抗风性,双浆的稳定性在微风情况下更好。推荐201f

原来这样啊。谢谢。有入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