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2600MAH电池,2节并联,能给X5用吗?

楼主(2013-02-12):
500的2600MAH
电池
,2节并联,能给X5用吗?

网友A:
X5 最好用4000 5200只能裸奔吧

网友B:
两块并联太重了

网友C:
能用!但是你要解决好重心问题和头罩问题

网友D:
能用。现在国外很多12S飞X5的狂人,也是2600电池两组。
头罩问题的话,F1头罩就应该不会有问题。
重心问题的话,具体要看电池的重量和电池安装的方式。

网友E:
并联干啥,直接串联成12S,X5都有12S改装件了~

网友F:
并联貌似对电池电压要求高些吧

网友G:
两快并联有好处的,比如两快2600 25C电池并联,就等于5200 50C 电压不变 容量电流都是成倍增加
如果是串联,电压增加一倍,容量电流都是一样不变
我都是用480上面的电池 1400 25C 6S的花牌两快并联来飞500,非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