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新上的无副翼旋翼头振动好大飞不起来,求解谢谢!! ...
450新上的无副翼旋翼头振动好大飞不起来,求解谢谢!!!

楼主(2013-02-12):
450新上的无副翼旋翼头振动好大飞不起来,
陀螺仪
3GX从模友借用的,他一直飞都没事,拆掉大浆加油感觉机身有点振动,求解谢谢!!!

网友A:
螺距曲线对吗

网友B:
看不清楚,是不是主轴歪了

网友C:
根本没法看啊

网友D:
拆掉重装一次

网友E:
pitch 看來在負值

网友F:
拆掉大桨都震动,主轴弯曲或尾桨不平衡的可能性最大,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G:
旋翼头感度是不是太高

网友H:
哥子,你手机的帧数有点低啊

网友I:
还好吧,起落架没左右蹦还凑合,我就直接起飞了的~

网友J:
主轴咯,上回我嘉迪买的空机,主轴居然是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