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固定翼 想买个一步到位的控 大家推荐一下 8通够吗? 以后就不换控了

楼主(2013-02-12):
想玩固定翼  想买个一步到位的控  大家推荐一下  8通够吗?  以后就不换控了
再有大家帮忙推荐个飞机  本人没玩过固定翼  想买个耐摔的

网友A:
一般地,FUTABA的T8FG,或DX8,已经足够玩了。
T8FG实际可支持14通道,固定翼、直升机皆合适。
固定翼的入门神机:飘飘

网友B:
感觉 华科尔12S 比较好~~中文彩色触摸屏~调整方便~通道够多~还带双向回传~~价格2000+

网友:
建议FUTABA T8FG  12Z 14Z 18M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 华科尔12S 比较好~~中文彩色触摸屏~调整方便~通道够多~还带双向回传~~价格200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FUTABA的T8FG,或DX8,已经足够玩了。
T8FG实际可支持14通道,固定翼、直升机皆合适。
固定翼的入 ...

非常感谢  我也挺喜欢FUTABA  T8FG的  谢谢!

网友:
T8FG吧。。。稳定,可靠。。。安全最重要

网友:
新上市的 14 还不太贵 3千多 双向传输 挺好啊

网友C:
没人要10cg????

网友:
其实现在 三千左右价位的 就很不错了 功能多了 其实也用不上 经典一点的 10C貌似很不错啊 不过最好是买 10CP

网友:
首选DX8,FUTABA设置太麻烦。听哥的没错

网友D:
DX7s,已经足够玩了,固定翼、直升机皆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人要10cg????

您想出手是吗?????????????????????????

网友:
T8FG吧。。。河马正解,可以达到14通,以后飞直机也很顺手。没飞过固定翼的话,建议先从好小子之类的背推飘飘机入手。

网友E:
DX7S 足以,FUTABA的接收以后会买到你蛋疼。。。还有什么能和30块的DSM2的接收机来竞争呢?不要和我说山寨什么稳不稳定,我用到今天的30块接收,还从没失控过,失控关键多是人为的,设备造成的少之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DX7s,已经足够玩了,固定翼、直升机皆合适。

兄弟有dx7s的中文说明书吗邮箱;546026223@qq.com  谢谢

网友:
主要看你要多少钱的控了。

网友:
不想换空了?那10C吧

网友:
我用DSX7  理由是 接收很便宜,如果一个人飞 还不错。 后来想换 FUTABA 的控了,因为 去了一个魔友很多的场地,还是稳定最重要啊

网友:
DX8,可以用很多山寨的超便宜接收,信号稳定。长期看有成本优势。

网友A:
我用T8FG,7-8个Frsky接收,每个180-240元,还能接受。
如果飞机很多,要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想出手是吗*************************

不是,10cg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T8FG,7-8个Frsky接收,每个180-240元,还能接受。
如果飞机很多,要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考虑。

那我要是买个T8FG,有必要买原控带的接收机吗?(R6208SB 2.4G 高压版接收器

网友A:
如果不用其多通道系统的S-BUS,其实可以不买那个原装的东东,毕竟很贵,买单控和兼容接收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其多通道系统的S-BUS,其实可以不买那个原装的东东,毕竟很贵,买单控和兼容接收完全可以的。

我是新手您说的S-BUS我也不太懂;我就是玩固定翼  但是以后可能会玩汽油机  我也不知道像YAK那样的那汽油机需要几个舵机

网友A:
我见过飞110CC双缸汽油机(3D机)的模友,用的就是8FG,但飞机上好像有分店盘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飞110CC双缸汽油机(3D机)的模友,用的就是8FG,但飞机上好像有分店盘什么的

哦  太深了  有点听不懂     我新手    哈哈!!!

网友G:
DSM2配DX控的接收,6通道25元一个,不过别飞太远。5通道80元左右的,飞个500米绝不脱控。油机,和控有毛关系?配个原配的6通双接收肯定爽飞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DSM2配DX控的接收,6通道25元一个,不过别飞太远。5通道80元左右的,飞个500米绝不脱控。油机,和控有毛关系 ...

以后我可能会玩大油机  那样用的舵机比较多  我怕控的通道不够  所以现在就想买个一部到位的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DX7S 足以,FUTABA的接收以后会买到你蛋疼。。。还有什么能和30块的DSM2的接收机来竞争呢?不要和我说山寨什 ...

兄弟,我用dsx7时间比你长,我来说两句吧,时间无法和油门混控,飞了一半才想起,没意义了,相信这个功能很实用,就拿定时来说,t8fg好太多,二,开关没有旋钮,玩个四轴航拍,想要缓慢转动摄像头做不到,三,开关不能定义,四,一个哪扎的测试品都搞不定要八通,正好差一通,五,固定翼没有熄火开关,衣服挂到油门打了手。说够用,只是你还没到那个层次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我用dsx7时间比你长,我来说两句吧,时间无法和油门混控,飞了一半才想起,没意义了,相信这个功能 ...

我不知道啥叫层次,不过DSX7和DS7X还是分的清的。。

网友:
固定翼也有很多种,看你玩什么。 想要性价比高的Dx7s就很好了,基本不用换。手头稍宽一点的,DX8

网友:
搞个控飞飞固定翼,却要人家玩4轴航拍,现在的人都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