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靠山问题讨论

楼主(2013-02-12):
我打算铣,用的25线规,必须要靠山吗,一条靠山还是两根都有,磨加工还是铣加工,还需要什么东西固定导轨呢,谢谢

网友:
茶以为 线轨是提供运动精度,靠山是提供受力,不知是否这么理解

网友:
磨好,但是  很难

网友A:
安装面决定平面精度,靠山决定直线精度,靠山是重载切削时候以及机器长期精度保持的重要部分。

楼主:
直线导轨直吗,我用千分表和方尺测得非常直,表头几乎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面决定平面精度,靠山决定直线精度,靠山是重载切削时候以及机器长期精度保持的重要部分。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受冲击的情况下必须要靠山
只靠螺丝的力和面与面的摩擦力 不能承受冲击
铣削加工就是不断冲击的过程如果 ...

是不是两根导轨只有基准导轨一根有靠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2侧都有

你的意思要4个靠山,一根导轨一边一个,导轨放中间,可我那铣精度不高啊

楼主:
还有就是导轨用什么油,画2400买的导轨不能坏了啊,机油可以吗,我有机油,黄油,蓝色润滑脂,齿轮油,用那个可以,还是要买别的,从哪买,谢谢

网友C:
靠山不需要多高精度,我到过本地数控机床厂里溜达过,导轨安装面靠山都是一刀铣出来的,刀纹还有点粗,用准直仪+垫片可以获得合格的直线度跟平面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山不需要多高精度,我到过本地数控机床厂里溜达过,导轨安装面靠山都是一刀铣出来的,刀纹还有点粗,用准 ...

你是说加工好后,导轨下面和靠山用垫片是吧,什么材料呢,准直仪哪里有

楼主:
靠山是不是制作模具时就做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加工好后,导轨下面和靠山用垫片是吧,什么材料呢,准直仪哪里有

业余玩玩没必要自准直仪吧,买个方尺什么的也凑合玩了,人家导轨长2米多呢,大龙门铣

楼主:
是不是导轨一边靠山,一边半口型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业余玩玩没必要自准直仪吧,买个方尺什么的也凑合玩了,人家导轨长2米多呢,大龙门铣

哦,谢谢

网友C:
我也正在用25直线导轨做机,感觉好拥挤,机头竟然60多kG了,螺母座跟Z轴板地方小的空隙只留了1MM。底座250KG整机470KG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用25直线导轨做机,感觉好拥挤,机头竟然60多kG了,螺母座跟Z轴板地方小的空隙只留了1MM。底座250K ...

你导轨油什么油,你导轨靠山情况详细说说吧,怎么加工的和安装的,谢谢大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导轨油什么油,你导轨靠山情况详细说说吧,怎么加工的和安装的,谢谢大哥

导轨是都带靠山,具体可以参见上银导轨安装手册,简单来说就是导轨全定位,滑块单边定位就O了。靠山压紧用螺丝 压块 斜压块,我都用上了,三轴用了三种方式,看结构需要,够地方就斜压块,最强力,其次平面压块,再次螺丝直接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是都带靠山,具体可以参见上银导轨安装手册,简单来说就是导轨全定位,滑块单边定位就O了。靠山压紧用 ...

哦,压块从哪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压块从哪买

不是有万能的淘宝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万能的淘宝嘛

搜索导轨压块,只有梯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导轨一侧靠山 一侧压块压紧
滚珠导轨对平行度要求不高 3丝内就可以
滚柱的要求高  要1丝内

为什么呢,难道滚珠精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导轨一侧靠山 一侧压块压紧
滚珠导轨对平行度要求不高 3丝内就可以
滚柱的要求高  要1丝内

谢谢你的回复,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刚性小 点接触 平行度误差要求不高 滚珠容易变形
滚柱刚性好 线接触 平行度要求高

哦,谢谢啦

网友D:
加工出合格的靠山,这个成本不亚于导轨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出合格的靠山,这个成本不亚于导轨的价格

加工靠山也要3000块钱,上数控洗可以吗

网友:
我问过一个厂  想给我的大托板加工,报价1500

网友(2013-05-08):
靠山,我来学习

网友:
靠山的精度比导轨面更容易得到,加工中心加工就足矣,1米靠山可以到1丝,但导轨面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1丝表示怀疑。

咱俩大理石平尺来自一家,怀疑我就是怀疑你自己

网友F:
LZ你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你怎么了。。。

说我发商业贴,封了,现在id是aladingyx

网友:
靠山一般要几个,滑块要吗?

网友:
又学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