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三轴陀螺还能不能用PU胶垫减震?

楼主(2013-02-12):
RT,以前的单轴陀螺用厚双面胶+钢片+PU胶垫减震效果很好,现在的三轴陀螺还能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减震?有谁试过效果?
以前好像听说过现在的三轴用又厚又软的双面胶固定会导致侧翻。

网友:
我几个MB都是直接用原装橙色那个贴就可以了

网友:
不需要了吧,大机要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用pu胶垫做三轴减震的

网友A:
我用,很好啊。能重复使用,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很好啊。能重复使用,环保。

你用的是啥三轴?

网友:
不用能行吗?

网友:
有!本地模友的ZYX和PRO就是这样的~爽飞中啊

网友:
用什么胶垫无所谓,jj的排振是关键,排振做好了,随便一张双面胶就可以搞定,排振不好的,用什么胶垫都难搞。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西唧歪750是这样,8也是中间夹了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