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5飞机,请朋友们给个意见

楼主(2013-02-12):
最近想入门涵道机,听朋友说T45是涵道机的入门首选,请朋友们指点下,如果不是请推荐一款.....谢谢!
如果T45是首选,我在淘宝逛了下发现很有几个牌子,并且还有新版和老版机型。如果T45首选,那么请问,电调、电机该用好大的,电池用4S还是3S的好。请各位大侠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上70  不然你买64,以后还要70

网友A:
T45,70涵道的,套机配置,自己改的太废电,给改电子收放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45,70涵道的,套机配置,自己改的太废电,给改电子收放起落架

哪个厂家的呢?

网友:
电子起落架很贵的呀至少好的200多

网友:
买吧,炸吧,烧钱吧.

网友B:
T45真心不错的,我年前的买的T45,已经爽飞快20个起落了,很棒,唯一的缺点就是坑爹的起落架,真心不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45真心不错的,我年前的买的T45,已经爽飞快20个起落了,很棒,唯一的缺点就是坑爹的起落架,真心不牢啊… ...

朋友你那个飞机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你那个飞机的配置?

64涵道,3S2200 25C电池,爽飞

楼主:
如果是70涵道,爽飞,要多大的电调和电池?

网友:
屹立模型的 T45  40A  64  3S就能飞,4S更暴力

网友C:
64涵道 屹立, 70涵道的 天盛。  各有好坏。 个人喜欢屹立的, 座舱罩比较漂亮,另外黑旋风上4S后的声音也不错,推力大。   天盛的70涵道建议另外买涵道,否则原厂的声音和推力很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4涵道,3S2200 25C电池,爽飞

这个配置不管是64的还是70的涵道都爽飞不了。

网友:
超级好飞的JJ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不管是64的还是70的涵道都爽飞不了。

这个不一定啊,看机型和飞机重量 ,我的J35 龙式战斗机,只有370克重,用 3S 850 电池爽飞4分半,2200电池就飞的更爽了

网友:
T45用篮黛70涵道6S的,电调用好赢铂金100A,电池用花牌6S,3300电池,起落架用电子收放起落架蜗杆的。就是价格不低。

网友:
要不然就直接1800元在10月航模买90涵道,毒蛇套机,

网友A:
90的配,涵道用水星90涵道,电调好赢铂金150A,电池6s5000电池,保你爽飞,声音老震撼了

网友:
天盛T45  70黑旋风涵道 电调好盈60A  4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的配,涵道用水星90涵道,电调好赢铂金150A,电池6s5000电池,保你爽飞,声音老震撼了

90涵道能装在T45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5,70涵道的,套机配置,自己改的太废电,给改电子收放起落架

对入涵道新手推荐改电子收放起落架??能不能实际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一定啊,看机型和飞机重量 ,我的J35 龙式战斗机,只有370克重,用 3S 850 电池爽飞4分半,2200电池 ...

这个主题是在说T45,应该是说天盛T45或者环球飞T45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4涵道 屹立, 70涵道的 天盛。  各有好坏。 个人喜欢屹立的, 座舱罩比较漂亮,另外黑旋风上4S后的声音也不 ...

64涵道如果是4800KV 上4S不能吧,电机受不了。我原来是黑旋风64 4800KV 用3S飞,感觉不够力。改用蓝岱普及版金属涵道4000KV  4S电池就挺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90的配,涵道用水星90涵道,电调好赢铂金150A,电池6s5000电池,保你爽飞,声音老震撼了

T45 用水星90涵道 150A铂金 6S 5000电池,,,,,,,,,,,,,,,,,,,,请问你装过没有?有装过给个图片。。想学学这个飞机怎么塞这个设备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T45 用水星90涵道 150A铂金 6S 5000电池,,,,,,,,,,,,,,,,,,,,请问你装过没有?有装过 ...

这个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T45 用水星90涵道 150A铂金 6S 5000电池,,,,,,,,,,,,,,,,,,,,请问你装过没有?有装过 ...

元兄啊,我是没清楚啊,90涵道毒蛇的配置,t45也飞不起来啊

网友:
t45最多用70的,100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4涵道如果是4800KV 上4S不能吧,电机受不了。我原来是黑旋风64 4800KV 用3S飞,感觉不够力。改用蓝岱普及 ...

4S没事,飞了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没事,飞了半年了。

环球飞的T45如果用4S电池就没必要用64黑旋风4800KV了,感觉有点浪费了。如果手头刚好有这个涵道那么试试看,如果要买的那么就直接用蓝岱金属64普及版 声音和力度应该有所改进。

网友:
给你点意见,我是飞天盛70的T45的,飞了都几个月了过百个起落,这机很好飞,除了起落架比较脆弱基本没什么大问题,我的配置,好盈60A 电机用2839 3500kv的杂牌电机,涵道组我用原厂的涵道桶加蓝岱10叶风扇 2200 4S 自己开了襟翼,改了垂尾 起落架跟机头罩去沧狼模型那多买几个备用就行,基本很好飞了,别折腾什么蜗杆,什么大涵道,浪费时间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