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UNA6PLUS+加保姆充电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02-12):
不知道这样表述是否正确,用A6加保姆充电的老师看了应该明白。谢谢大家

屏幕显示cc=1~9 我选2  表示所有端口充电2次后退出充电循环
            FF=1~9我应该选几?1.5v~4.2v可选  这个选项是指保姆所有端口放电后几次退出放电循环和修改放电截止电压  不知道什么意思,怎么设置几次,多少v
            ch=0或1可变 我的保姆是新款 我选1 0.1A~1.5A修改放电电流值我选1.5A
            pp=0~1可变 这个选项保姆是否并充 0是关闭 1是打开 应该那个
             总是设置的不正确,请各位老师解答。
                                                                                                    新年快乐,万事大吉!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1.2-4.2 就是所有输出电压 通常锂电池 你选4.2就可以了。充电模式 H1是没保姆 H2是有保姆 H3是放电  充电电流 要看你的电池 好的电池5C 用5A 充都可以  一般用2A 充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1.2-4.2 就是所有输出电压 通常锂电池 你选4.2就可以了。充电模式 H1是没保姆 H2是有保姆 H3是 ...

网友:
哪有什么CC  FF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