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7XII 的螺距曲线只 能 调 N/1 这 个 点 , 为什么?

楼主(2013-02-12):
kDS 7XII 的螺距曲线只 能 调 N/1 这 个 点 , 为什么?调 N/1时 , 主 桨 螺 距能调,其他4个点调动数值,主 桨 螺 距不能调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控,也许调节某个个点,摇杆位置要在那个点的范围内,那么调节时,螺距会有相应的变化

网友B:
{:1_64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