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3D下面尾巴问题

楼主(2013-02-12):
我的飞机在一般模式下面尾巴指哪打哪,但是一开3D就很慢,有点慢动作的感觉,以前翻得时候一直以为是手法问题,但是今天近距离开3D才发现这个,到底是不是转速高了锁尾舵机不行呢?8910来的啊

网友A:
往哪个方向慢?

网友B:
1. 行程到底没?
2. 螺距太大?
3. 蟹爪两边那个所料的连接杆,太长了,这点只在使用亚拓双推后呈现

网友C:
舵机不够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哪个方向慢?

顺时针快一点,逆时针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行程到底没?
2. 螺距太大?
3. 蟹爪两边那个所料的连接杆,太长了,这点只在使用亚拓双推后呈现

1、行程肯定最大
2、螺距正负12.4
3、不是双推,不过那个塑料确实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不够力了?

才20起落新买的8910A+

楼主:
原来这个问题一切正常,飞了好几个飞机,都是这样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