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汽油坦克双流转向的选择

楼主(2013-02-12):
本人做了一个汽油坦克的齿轮箱,三进一退的,双流是两个汽油车差速器改装,用三个伞齿控制转向。请问各位大师们,转向用什么电机才能够正常工作。手头上有一个雨刷电机12V的,能不能用320A双向有刷电调匹配使用?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能看一下你的波箱吗

网友:
看来是要做大车,电机,只要放得下,当然越大越好了

楼主:
现在我主要关心的是这种双向电调能否适合那种雨刷电机配合使用。以后如果不用汽油机了,我还可以改用马达

网友:
这么说吧,楼主你的设想是建立在一个摇窗电机能轻松转动一台汽油机的履带车辆这么一个空中花园式的构思上的,所以,就算电调说,我0K,电机也无能为力,或者……一分钟主动轮能转1圈

楼主:
那像我的这种情况,双流转向传动采用什么电机和电调才好呢?动力是汽油发动机

网友A:
电机用电动车电机。电调这个老大难问题就不太好办。或许可试试280块一个的高圧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电动车电机。电调这个老大难问题就不太好办。或许可试试280块一个的高圧电调

正解啦。

我现在的困惑就是1:8的勒克莱尔直行和转向的电机功率选多大的?

我已经买了一个24V 350W 的,不知道用在直行合适?在买一个250W的转向?还是两个都用350W的?

请赐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解啦。

我现在的困惑就是1:8的勒克莱尔直行和转向的电机功率选多大的?

转向电机选大的好,中心转向很费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向电机选大的好,中心转向很费力的

那也只能两个350W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