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比4通多哪两个飞行路径啊?

楼主(2013-02-12):
4比3多侧飞路径,那么6比4呢?

网友:
按你的思路回答,多了倒飞。

网友:
六通比四通多了陀螺仪感度通道和螺距通道,但你说多了什么路径我就不会答了。

网友:
二楼回答很经典  6通多的地方是4通完全无法比的

网友A:
6通就是可变螺距

网友: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多了可以翻跟头和倒飞3D,但是控制手感和飞机的结构完全不一样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其实只多了一个路径,那就是乱飞的那个路径。。。

网友:
楼主去看看高手的暴力视频吧,这样你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3楼说的很对。可变的螺距。。还有陀螺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就是可变螺距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多了一个路径,那就是乱飞的那个路径。。。

其实就是3D路径

网友:
6通和4通的区别好比初一和高三的差别,就差两个数,会的东西可多了去了。

网友:
6通和4通的区别 从功能上来说就是多了个倒飞 从手感来说就一个能自动回中 另一个要手动回中 6通比4通难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