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2013-02-12):
遥控操作飞机旋转n周后动作后马上停下,不会出现尾巴摆动。

网友:
锁尾就是飞机正常悬停时,不打方向舵,尾部不左右动。(当然没用绝对的不动)。如果陀螺仪不开启锁尾模式,你对比一下飞行的状况,就能理解了

网友:
不打尾舵的情况下,尾巴始终朝一个方向。

网友:
还有就是锁尾状态不像非锁尾状态会受风的影响。

网友A:
这只是其中一个衡量标准,有个高人曾经在坛子里放过那么个视频,专门讲如何验证锁尾效果,那个比较全面,其中有很多动作来考验鸡鸡的锁尾能力,如果鸡鸡能通过全部测试,锁尾才算真正合格。比如,3D模式下,鸡鸡快速垂直上下几次,尾巴刚刚滴没有任何摆动,那就叫合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其中一个衡量标准,有个高人曾经在坛子里放过那么个视频,专门讲如何验证锁尾效果,那个比较全面,其 ...

这个对转速、陀螺仪和尾舵机都有很高的要求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转速、陀螺仪和尾舵机都有很高的要求吧?

没错,同时对机械安装要求也严格。除非你只是想凑合锁一下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同时对机械安装要求也严格。除非你只是想凑合锁一下了事

我觉得也是,而且尾波那块包括尾轴传动机构的虚位必须很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