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 硬挂沃运动s3防水摄像机

楼主(2013-02-12):
(无正文)

网友A:
飞控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是什么~~~~~~~~

naza+gps

网友B:
LZ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穿越了

摄像机的时间没有调校

网友C:
挂在下面的话就看不见大桨了。好像感度调不好,需要继续调。下降的时候抽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在下面的话就看不见大桨了。好像感度调不好,需要继续调。下降的时候抽筋了。

就是啊,就是下降的时候要抽筋,拜托指导一下参数。

网友:
我们重庆的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啊,就是下降的时候要抽筋,拜托指导一下参数。

下降的时候抽筋,我认为是电池安装的位置问题,你看能不能把电池放在机架下方,重心尽量在下面,就是压重物不要在机架上面,以前550也有这种情况,下降的时候就抽筋,不稳定,后来把电池放在下面就好了,感度按照实际飞行情况设置,无风情况可以低一点,有风就高点。多轴不是直升机,要飞得好一定要把手提电脑带在身边,随时调教。你把感度调到120试试,是高度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降的时候抽筋,我认为是电池安装的位置问题,你看能不能把电池放在机架下方,重心尽量在下面,就是压重 ...

好的,谢谢。

网友:
NAZA下降不能太急,要很慢很慢的下来,

网友:
耐耐的,玩穿越啊。大哥。看看你的时间。。

网友D:
lz用的什么图传和o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的什么图传和osd?

图传是普通的500毫瓦的,osd是独眼龙。

网友:
还是忘了调日期,还是穿越起的。

网友:
dji1038桨真的没果冻,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