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727这车怎么样?

楼主(2013-02-12):
727有无刷的吗?

他是短途卡车?短途卡车是不是介于平跑和大脚之间?

727可不可以跑沙滩?

准备入两辆车,一公路(漂移)一糙路(未定)。

网友:
一般一般,只是整车和配件的价格都比较便宜

网友A:
对得起那价!预算不多可以有,短卡可以跑沙滩,不过要做好处理。1000左右入山鼠(无刷比较爽),再多可以考虑的就多,维卡,AE,禾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得起那价!预算不多可以有,短卡可以跑沙滩,不过要做好处理。1000左右入山鼠(无刷比较爽),再多可以考 ...

短卡跑沙滩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山鼠”是车型还是牌子?好在哪里?

727有无刷的吗?是比例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卡跑沙滩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山鼠727是车子的型号,车子类型是属于短卡。这款车有有刷和无刷,无刷还是比较暴力的,有刷没意思。跑沙滩一般是没问题,你电机电调上要是有散热风扇你肯定要注意点,不然沙子进去导致风扇堵转啊就不好了,其他的问题不大,反正你又不是跑水,不需要做防水。TB搜  山鼠727  好多。稍微有点钱,而且想暴力点建议直接上无刷,不过你也可以考虑全收二手。去RCFANS那边 看看,那边主要玩车。再说短卡一般都是要暴力操车,那样才好玩。

网友:
727山鼠是1:10环奇短卡,原装的似乎都是有刷,用改装无刷版本感觉比较爽,我看朋友玩了,配件一比较便宜,我也定了一台小平经典无刷版,年后发货,等待中······

网友:
跑沙滩要做好防尘,有条件用无纺细沙步做一个罩子,盖好设备即可,也不妨碍散热

网友(2013-10-17):
看帖回帖中华美德

网友:
看帖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