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改无副翼后,电机和电调如何选择。。。。。

楼主(2013-02-12):
亚托 450 sport 已改为无副翼系统,采用的是V8定制版,效果很理想。想学飞3D了,想更换
电机
和电调,请模友指教。
1. 电调打算用:“好盈铂金 Platinum-40A-PRO 专业级 无刷电调 带BEC”,不知可否?
2. 电机该选哪款比较好?

楼主:
这么几天了,咋没人指教呀,郁闷5555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上6S的电机吧,选来选去就那么几款。

网友C(2013-04-06):
我用的花的1950kv的,12t,40A好盈奔腾电调,调机的时候电调很热,飞的时候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