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E

楼主(2013-02-12):
我的600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做稍微暴力一点的3D动作的时候尾巴会快速的左右摆动,做侧钟摆的时候尾巴会转圈,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这几天都在为这个事头疼。。。。
我的螺距曲线是正负12度,定速设的是1800 2100 2200 电池是3300mah 35C,哪位来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共振
你把旋翼头拆了 然后给油门  手摸机子尾管
然后感觉一下 是不是在某个大油门的情况下 尾管震动很强烈 再推油或者收油就没事

我有个450就这样 一离地尾巴就左右震 是电机和大齿咬合的震动 年后换点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共振
你把旋翼头拆了 然后给油门  手摸机子尾管
然后感觉一下 是不是在某个大油门的情况下 尾管震动 ...

应该不是吧,我怎么总感觉是感度太高所致呢,但是降低感度还是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怎么总感觉是感度太高所致呢,但是降低感度还是那样。。

我的震动是来自大齿和电机之间

你增加感度 会减少摆动 如果减少感动 摆动会更大  那就是机械问题
你拆了 排查一下就知道了  我只是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震动是来自大齿和电机之间

你增加感度 会减少摆动 如果减少感动 摆动会更大  那就是机械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客气 遇到问题还是得靠自己研究
虽然逼的没招了 发帖问 但最后还是自己研究出来了
我现在也有好多问题 发贴了也白问 哈哈
“大师”太多 把还把你当白痴 说不到点子上

网友:
快速的左右摆动是尾桨变矩出问题了,挨个关节检查,特别是里面的几颗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