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舵机一边很灵敏一边高速时候不灵慢的时候才有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12):
求高手解答下,是不是重心问题

网友A:
舵机力度?舵臂长度?拉杆粗细?接收电力?舵片和桨中心间距?压水板高低?好多问题影响的。

网友B:
右转舵比左转舵灵

网友C:
高速左转时 舵面离水多 转弯不够灵活 低速左转时 舵面离水少 转弯相对灵活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右转舵比左转舵灵

还有重点是扭力拒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重点是扭力拒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左转时 舵面离水多 转弯不够灵活 低速左转时 舵面离水少 转弯相对灵活些

有补救没

网友E:
正常舵片都很長的,由用家自行鋸短,如果鋸得太短,去TB買單一塊舵片更換,見過有的,當時沒記下網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力度?舵臂长度?拉杆粗细?接收电力?舵片和桨中心间距?压水板高低?好多问题影响的。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