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TWSAVOX金属数码舵机便宜力大,速度也不慢。 ...
请教前辈,TWSAVOX金属数码舵机便宜力大,速度也不慢。相比F差在哪里?

楼主(2013-02-13):
现在很纠结究竟买哪个????????????????

网友A:
我用s的,小声告诉你,比f的虚伪要大那么一点点,听人说比f还有一点点虚标,一般玩玩足够了。

网友B:
LOGO 800配的就是savox的舵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C:
电机和电路板

网友D:
LOGO标配又如何?质量不稳定,后期产品比早期开拓市场时候的产品质量差了不是一两条街了

网友E:
越野8车上一直用1256tg,性能不容质疑,耐扫,曾经转向缓冲卡死跑了4组电,齿没事虚位都没,但是舵机壳上盖牺牲了

网友F:
数据不能全信,还要看寿命

网友G:
我用了一颗尾舵,性能不错,时间不长,耐久还看不出

网友H:
以前好像是给亚托代工的,610时代的····

网友I(2013-06-10):
比现在亚拓的好多了,当然也贵了不少。缺点是按这个价位来衡量虚位大了些。

网友J:
我只想知道究竟有没有0虚位的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只想知道究竟有没有0虚位的舵机?
可以肯定没有。

网友L:
货比货得扔,比过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