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们,帮忙解看看这奇怪的问题吧·····

楼主(2013-02-13):
我用的是dsm2的接收机,长江智*家买的mwc微型四轴,用数据线接上电脑,所有参数设置正常,各通道信号最大最小值也设置正常,4个通道摇动摇杆,在电脑上均能有所反应,三轴陀螺仪也正常,可上电池,开机解锁后只能控制油门大小,和正逆时针旋转,无法前后左右倾斜了!!!这是为啥啊???????跪求大神帮忙点拨一下啊

网友:
电压不够?没加升压?

个人猜测

网友A:
見議再檢查一下配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見議再檢查一下配線........................

可是我在电脑上的调试程序能看到各通道数值变化呀???说明信号输入是正常的?

网友:
你是用3.7v?還是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