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多少A充電?

楼主(2013-02-13):
小弟參考大家的意見
450用

网友A:
取决于充电器和电池的设计参数

网友B:
充电器有多大,电流就用多大

网友C:
电池支持5C的话外场就用5C充,超快,家里的话就小电流充

网友D:
正常情况下不管内外场都用1.2安充电,如果放电电压低于3.7就用0.2安充

网友D:
我用的是A6

网友C:
700用的电池你也用0.2A充?那你充一块电池得一天一夜了。。。

网友E:
20A冲两块

网友F:
20A充4块。

网友G:
4.2A

网友H:
15a,车用电池,2s 58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