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节在家里组装450,现在大桨最大油门为11度,最小为-7 ...
春 节在家里组装450,现在大桨最大油门为11度,最小为-7度

楼主(2013-02-13):
春 节在家里组装450,现在大桨最大油门为11度,最小为-7度,现在不知道怎么调了,求高手指点要调整什么地方,各个教程上都没有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因为我是新手,这架飞机我并不打算飞3D,就是飞航线,希望能调的更适合我这种新手的飞行
目前还有另一情况,油门打到90%左右的时候,十字盘已经升到顶了,如果打到最大,可以听到3个
舵机
已经在响了,不过50%油门的时候十字盘和舵臂我已经调平了

网友A:
+11 -7可能是因为你十字盘下面三根连杆太长,或者螺距连杆,捣鼓捣鼓吧,或者控上调整舵机XXXX(我也不清楚,高手解答)
50%油门时候虽然十字盘舵臂是平的,可是你的螺距并没调0啊,
如果你设置了不同的螺距曲线,记得调整的时候拔电机线然后用50油门50螺距那条曲线来调整。

网友B:
把3个舵机了连杆往下拧

网友C:
调整连杆

网友D:
3个舵机连杆各拧短2圈(大概一圈1度),在调整桨夹连杆在0度,如果感觉正负螺距偏小(450在9-11度)在调整控里的SWASA的PIT,数值减小螺距也就减小,数值增加螺距也就增加。

网友E:
上面基本都说了,就是油门50%的时候,舵机臂水平,主翼的螺距为0

网友F:
0度的时候舵机臂要水平 你的舵机臂明显不水平 是向上倾斜的 我说的对不

网友G:
油门50%时候,0螺距,同时舵机臂要水平,如果这样调了还有上11下-7,那在控的舵机行程里调整

楼主:
多谢高手,明天我再试试。。。。。。真心想找个高手给看看,我在北京,那位高手能帮我调调的话,我请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