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8SB 如何改通道模式?

楼主(2013-02-13):
说明书原文:
我按说明书上写的操作就是改不了啊求救啊~

网友:
看的懂说明也不能设定吗?

楼主:
到第5步按住link/mode不放,直到LED不再闪烁,可我的一直在闪啊,说明书上写按住2秒多就可以了,我按住几分钟都不行呢……

网友A:
是按着通电 就开始慢闪 一次的 再安变2次 再按变3次...要选定什么模式时 长安退出
我是模式选起了但是sbus接naza没有试验起 普通通道有信号 b模式 d模式都不行

网友:
对频是不用安的 只用接收通电时按控的对频键

网友:
楼上说得对.
记住步骤:
1.先按着那个按钮
2.再通电,按照说明书闪的灯来改模式.

通电再按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着通电 就开始慢闪 一次的 再安变2次 再按变3次...要选定什么模式时 长安退出
我是模式选起了但是sbus ...

我就是先按住再通电的,问题是到你说的“长按退出”时接收机无法固定选择的模式,LED灯一直在闪烁……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接收机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先按住再通电的,问题是到你说的“长按退出”时接收机无法固定选择的模式,LED灯一直在闪烁……我现 ...

要双叶回答了  我都还没有搞懂哦
实验中

网友:
我到第5步按住按住link/mode不放,直到LED 闪烁  就放手   还是闪烁几次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先按住再通电的,问题是到你说的“长按退出”时接收机无法固定选择的模式,LED灯一直在闪烁……我现 ...

搞定没有   联系过双叶吗

网友(2013-04-08):
我今天也试了,说明书上翻译说模式选中后按LiNK保存,直到灯变。。。字面意思是实体颜色或固定的颜色,那就是说不该是红绿双闪。。。。。。这我看只能他爸来仔细解释下了。。。不可能大家的接收都坏了,我目前只在电直下使用了8通的SB接口,而且电直模式下 SB和SB2接口功能是一样的,时间关系还有一个7008在八轴上还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