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天线、接收机天线、图传天线等的摆放禁忌

楼主(2013-02-13):
      一般的,72M接收机天线长度有1米,玩家大多数会将天线放置于机身内部,按照机头到机尾方向拉直,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之前这样做地面拉距测试,是因为这样刚好属于信号最弱的反向,倘若这样放置能在地面获得一个安全距离,那么上天之后也会在安全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样的信号传播距离是最短的。
      但是对FPV等需要距离、高度的飞行来说,这样的做法会使得自己的遥控距离大打折扣,那么怎么样安装天线才是正确的呢?发这个帖,目的就是寻求最佳的天下摆放角度。
      前一段时间看到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816&highlight=%CC%EC%CF%DF,作者为:MX牛魔王,现引用过来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说明:

天线的简单原理和特性】简单的我把可以把发射天线看做灯管,把接收天线看做一只接收灯管,很好理解,要想两支灯管间的信号完美的传递,最佳状态就是两支灯管平行放置。错误的放置是一支天线立放,一支天线横放,最差的放置是横放的天线指向立放的天线,所以我们安置天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发射和接收天线保持平行,才可以有最佳和最远的接收效果,要绝对避免一支天线指向另一支天线的情况发生。只要接收和发射天线是平行放置,不论是立放还是倒放,效果是一样的。同理我们可以把不愿受到无线电影响的设备,特意的放置在天线指向的位置上,但在载机上受空间限制可能不一定做到最完美的安装。
天线安装】载机是绝缘体不会影响信号传播,机载设备等导电体,在飞机姿态变化时,如果正好处于了接收和发射天线之间,在距离远信号弱时就可能造成信号中断,机载天线最佳的安装位置应该是在飞机的下部,这样机载天线受机载设备屏蔽的几率最小,干扰也会降到最小。

【飞远和飞高的天线安装方式】向远飞的飞机,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都采用垂直方式安装。追求高度的飞机,接收和发射天线水平放置为好。但水平放置接收天线,容易受到飞机姿态和方位影响,应尽量采用双接收天线的接收机,两支天线90度角水平安装,以达到最佳的接收效果。

天线安装角】为了飞行安全的考虑,我们可以预先按我们的要求,使天线有一定的安装角。比如图传天线(图传,是把航模上采集的视频发回地面的图像传送设备,为了更直观讲解,所以用图传天线来说明),可以有一点向前倾的角度,这样飞机前方的信号有一点向下的辐射角,而飞机后面有一点向上的辐射角,我们相对在飞机的下方,这时对于我们所处的下方位置来说,飞机后下方的场强比飞机前下方的场强略小些,当飞机飞远,感觉图像不清晰了,飞机返航,机头向我们时,图像可以变的清晰些。相反,如果机头转向我们时,图像可能就没有了,这肯定是不可取的,这角度稍微有几度就可以,不要过大。对于接收机天线,也是相同道理。有双天线的接收机,天线垂直安装时,可以让前后天线成一个倒八字倾角,这样飞机无论是去还是来,都可以保证有较稳定的接收。
天线是水平安装时不用考虑安装角。

      关于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我想用实验来证明,本人用72M 9XII 亲测了按照常规布局放置天线的有效距离是1200米左右,把天线平铺到机翼之后的数据,等明天测试完之后上图说明。大家对这个理论和说法有什么理解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还请大家在本贴畅所欲言,目的只有一个:发挥设备的最佳性能!
最后,在春 节里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来年都能爽飞!上班的,都能拿到多多的奖金!上学的,都能学到该学的知识!

网友:
路过,先学一下了

网友:
我认为发射机天线和地面夹角45度时应该有镜像垂直天线的效果,如图:

网友:
普通2dBi左右的天线辐射基本是个橘子型,这种天线向上和向下摆放没有区别。
但是,很多人以为高增益天线会增加距离,而市面上的许多所谓高增益天线,其辐射图不是对称于天线,而是像兔子耳朵,也就是说,这种天线向上信号远强过向下,上下不同方向摆放,性能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楼主(2013-07-06):
没有新的消息了哇????

网友:
天线的辐射面垂直于天线的指向,让遥控器的天线避免指向接收机,反之让接收机的天线也要避免指向接收机,也就是说接收机的天线组成一个平面或者球面朝向遥控器,效果最好。

网友(2014-02-07):
学习了  好多要学的

网友:
认真学习了,以前认识有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