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r2008sb接收和r7008s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13):
两者除了两向传输的区别外其它还有哪些区别?

网友:
基本没有

网友:
制式不同。
fasstest理论上更高端更安全

网友:
都是双向么?

楼主:
性能差不多,价格差异好大啊

网友A:
还有就是价钱是1:3
7008SB有S.BUS2,支持N多的外挂传感器.
7008SB可以组合成1-1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价钱是1:3
7008SB有S.BUS2,支持N多的外挂传感器.
7008SB可以组合成1-16通道.

2008sb也支持sb总线通道扩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8sb也支持sb总线通道扩展吧.

当然不可以了,小日不是傻屌,这么有用处的功能怎会出现在低端的接收机上面.

网友B:
这样一搞接收机又是越来越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搞接收机又是越来越贵了

14sg出来了,以后fasst控应该没戏了,fhss接收机是便宜了但是控价格上去了,还是消费者亏了

网友:
2008是FHSS,7008是FASST。我觉得主要区别就是制式了。

网友:
7008是sbus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可以了,小日不是傻屌,这么有用处的功能怎会出现在低端的接收机上面.

R2008具有SBUS功能的,390,新一代无副翼廉价接收诞生了~~而且还是高压~~

FUTABA系列各接收机区别和控的兼容列表可以看官网,很详细:

http://www.futaba-rc.com/receivers/air.html

http://www.futaba-rc.com/receivers/air.html

网友C(2013-03-15):
两个接收我都有
7008通道更多,更长一点,制式是fasstest,14sg未出现前18mz专用
2008也不错,带sb,性价比很高,就是8fg不能用

网友D(2014-11-03):
引用 网友C:
两个接收我都有
7008通道更多,更长一点,制式是fasstest,14sg未出现前18mz专用
2008也不错,带sb,性价 ...

请问这个SB做何解释?看到许多型号末尾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SB做何解释?看到许多型号末尾都有

FUTABA的一种扩展通道的功能,一根杜邦线就可以替代N根杜邦线。前提是从接收机接出去的设备也支持SB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一种扩展通道的功能,一根杜邦线就可以替代N根杜邦线。前提是从接收机接出去的设备也支持SBUS。
...

非常感谢,学习了。原来这末尾的sb编号就是支持sbus的。fitaba接收类型真多,同一种制式就有好多型号,看得眼花缭乱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