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中 为了要更细腻的手感 能不能再遥控器上设大小舵啊?

楼主(2013-02-13):
比如在DUAL RATE中 把100%改成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EXP

EXP也调了 我把大小舵调成60%会影响3GX吗?

网友B:
应该不会,只是你把摇杆打到尽头,就只有60%的舵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只是你把摇杆打到尽头,就只有60%的舵量~

D/R 值变小了 行程不也就变小了吗  不影响到3GX的 增稳吗~! 3GX不是建议循环螺距8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 值变小了 行程不也就变小了吗  不影响到3GX的 增稳吗~! 3GX不是建议循环螺距8度吗~!

你在D/R值为100%的时候去进行调试,调试好了,要飞行的时候再设置60%,这样你打舵到尽,其实也就等于你打了60%的舵量~~~~是吧??

网友D:
貌似3GX不让调舵机行程吧?这样会影响3GX对行程的识别,调EXP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3GX不让调舵机行程吧?这样会影响3GX对行程的识别,调EXP是可以的

调曲线那里的百分比不是调舵机的实际行程,我理解应该是调遥控器的杆量 并没有把舵机的实际行程变小

网友:
飞航线无所谓,飞3D的话怕你翻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曲线那里的百分比不是调舵机的实际行程,我理解应该是调遥控器的杆量 并没有把舵机的实际行程变小

对啊,是我搞错了,这应该是个办法,晚上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