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个内存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13):
在淘宝上看到两个闪迪TF 32G class10 MicroSD高速内存卡,但不知道怎么分别!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自己坐!

网友:
不懂 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一样的
只是mobile ultra出的比较早
后来好像都是ultra了

网友A:
不懂!
顺便鄙视一下霸占沙发的恶劣行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顺便鄙视一下霸占沙发的恶劣行径!

不好意思!看到不少人看了,就是没一个人回答!所以就自坐了

网友B:
我在淘宝入了一张16g的 第二张图那种 class10
看测试

16g

16g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我入的是第二个32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入了一张16g的 第二张图那种 class10
看测试

兄弟买的是照片上那一款

网友:
C10的卡基本上要在USB3.0上才能出最快速度~~~~

网友:
我用的也是下面的

网友C:
一个是10  一个是 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买的是照片上那一款

左边有U1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10  一个是 6

请问一下!那个是10,那个是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有U1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