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11X控怎么样把发射信号关掉呢?

楼主(2013-02-13):
有谁知道JR 11X控怎么样把发射信号关掉呢?

网友A:
好像是关不掉吧!

网友B:
1关遥控器(OFF)2卸下天线 it is up to U

网友C:
SYSTEM LIST=>MODULATION=>
选择PPM9或者 PPM8都可以把发射信号关掉!

网友D:
拆开控,把发射板取了

网友E:
插上模拟插头,应该没有发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