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混合上单翼轻木小灰机 制作贴 更新视频

楼主(2013-02-13):
原本打算做的这个机是个实验机.就想简单的做的8.5mm减速组的上单翼3通.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越来越收不住..反正也是边想边做.做到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吧..
机翼翼肋是取自GUILLOW'S的花栗鼠的翼根部分..
先做了个模板架子然后卡在一起削

楼主:
削翼肋..看这大小应该猜的到飞机大小了吧

网友:
啥啊  没明白

楼主:
然后找了块木工板根据翼肋大小画好了机翼图纸.用上了万年不用的圆规

楼主:
接下来就是铺张保鲜膜把木条和翼肋放上去.然后点502..这个过程我tm找不到照片了...........找张以前其他飞机的的照片大伙将就看看.反正就那个意思..

楼主:
胶干后取下骨架和cub ss的机翼对比下

楼主:
然后就是蒙皮.
.

这个做的猴急了点..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楼主:
顺藤摸瓜式做了机身..原则就是试验机机身不能太复杂.摔了可惜.有个样子就行..champ那个方方正正的还比较简单.于是直接在100克轻木板子上画了个大概就切了一面.再利用切好了一面当做模板切了另外一面..
然后两面合并.双手合十!打坐半小时!利用意念!
再然后机身就ok了!
(其实我又忘了记录..驾驶舱的隔板比着机身切的.尾巴就简单的3角支撑230克的2mmX2mm轻木条.因为用的热缩膜要保证足够的强度不变形。)
不说废话了,看图吧!

楼主:
组合一起看看..

楼主:
然后就是尾巴.这个部分我抄了cub ss的..
木条是开水煮后变软弯曲的..选的也是230克的木料

楼主:
这个时候机翼过了一晚由于我选的翼肋密度是100来克巴沙木加上后缘翼肋尖太细小扛不住热缩膜的拉力,变形了!!只能扒衣见君了..先来个集体秤!

网友A:
这手艺了得

楼主:
18克!我插!加上原计划的8.5mm动力电装.蒙皮后在加上轮子和切糕什么的多半过了55克..不得行,现在改方案换无刷动力吧,转头一想,尼玛都无刷了,还是个3通!拿出去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
改!反正翼肋变形了,切掉变形的地方刚刚可以改成副翼。
结果选了新的电装.也是最终方案:
SPEKTRUM斯巴顿AR6400系列微型6通道接收机
DYS原厂 微型无刷电机1410/4000KV
DYS 2s 6a 电调
DYS的2.5克舵机(副翼)

DYS我第一次用,图方便就在一家买的

然后就从新机翼蒙皮.以及各种蒙皮.加上秤。
上图:

楼主:
机翼是活动的.卡槽加螺丝锁紧.方便修补和运输.以及藏飞机

楼主:
这么一折腾看着还行哈..

索性再拉个花美化下..

楼主:
老婆照得.
飞前留照这个效果..注定今天飞机的命运了...
小炸.总结就是小飞机机翼翼根部的横梁和翼肋做成卡槽结合后再粘胶.这样不容易开裂.不过也有可能我用的502胶水过期了. 今天风大,草地降落时候小机轮先接触地面后整个飞机弹起,然后机翼撞到地面后,都是那个位置开胶了.
当然不要上反牺牲下稳定性,用整体翼梁强度应该好很多。
视频明天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