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T45进阶,A4还是F35(内有暴力炸鸡图)

楼主(2013-02-13):
      很不幸,我的T45今天在他即将飞完第三十五起落的时候,永远的离我而去,所以我决心换个新的,现在相中了FMS的两款飞机:
                  1.EPS F35

机长960
翼展715
空重640克,飞行全重770克(实测)
材质EPS
                  1.EPO F4

翼展:700mm
总长:960mm
飞行重量:610g
材质:EPO
      请大家帮我参谋参谋,那款飞机更好飞,更抗风,更等,谢谢!!!

最后,爽炸T45

网友:
F35吧  很好飞

网友:
猎鹰王的EPO F35不错,还是矢量喷口,空机才350

网友A:
怎么炸的?居然头罩没烂反而中间烂了

网友:
F35的颜色很像真,但天色稍暗、飞得稍远就不容易分辨飞机的姿态,飞的时候要注意哦

网友B:
你这个是小伤啊!用胶水和胶带粘啊!我垂直坠地都粘起来了!照样爽飞!

网友C:
不想知道哪款飞机好飞,只想知道你的T45是怎么炸的?正准备入手T45,有点惊恐.........另求你这架T45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炸的?居然头罩没烂反而中间烂了

当时在天上开花了,也不清楚怎么了,事后觉得好像是涵道射桨把机身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小伤啊!用胶水和胶带粘啊!我垂直坠地都粘起来了!照样爽飞!

您看到的是大块的,碎末都没捡回来,呵呵,当时地上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知道哪款飞机好飞,只想知道你的T45是怎么炸的?正准备入手T45,有点惊恐.........另求你这架T45配置.. ...

当时在天上开花了,也不清楚怎么了,事后觉得好像是涵道射桨把机身切了

  你买屹立的(也就是环球飞),用64黑旋风,好赢天行者40a,格氏3s 2200 25c,银燕舵机(前轮转向用金属舵机,副翼用两个),超级好飞,绝对比塞斯纳好飞(尤其是在风天,起码这个能跑直线,还不爱失速)。

   就是有三点要注意一下:
       1:2200电池不要放到电池舱中,否则头轻,尽量向前放,在最靠前的地方贴魔术贴,电池顶着机头木片。
       2:水平尾翼软,别听他的什么碳片加固,一推油不停爬升,不到失速不罢休,最好把平尾划个口,竖着嵌入片碳片,否则离地后会一直抬头直到失速(如图,红色的是碳片,抹点泡沫胶,竖着插进去)

                                                                    /------|
                                                                   /       / |
                                                                  /       /  |
                                                                 /      /    |
                                                                /    /       |
                                                               /   /_____|
                                                              //   |         |
                                                              ------------

       3.一定要设大小舵,舵面50%就足够了

网友:
哦,软尾巴很恼火。

网友D:
F35好,F4真机被称为飞行棺材。。。我做过F4,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5好,F4真机被称为飞行棺材。。。我做过F4,难飞

A4亲

网友:
发表于 2013-2-13 23:53:10 |只看该作者 猎鹰王的EPO F35不错,还是矢量喷口,空机才350

给个淘宝链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在天上开花了,也不清楚怎么了,事后觉得好像是涵道射桨把机身切了

空中射桨把机身切了可能性不大,就是射桨了也是有涵道包着,不会把机身给切了,而且那个桨的力度不足把飞机切了,射桨是有可能,但是没有动力而已,反应好的话还能控制舵面降落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在天上开花了,也不清楚怎么了,事后觉得好像是涵道射桨把机身切了

环球飞T45和天盛T45我都同时有。这2个飞机一个是64涵道和70涵道,都不适合用3S电池,用4S 2600的电池比较好。
环球飞T45 推荐蓝岱金属涵道4000KV  4S电池。
天盛T45 推荐 70涵道  4S电池

环球飞T45整改起来比较费功夫,前轮起落架设计不合理,需要改装成天盛T45前起落转向总成,这样维护方便。

电池仓盖改用天盛T45的。

环球飞T45 副翼拉杆设计角度有问题,拉杆舵机角度没办法完全拉动副翼,改成双舵机分别带副翼,那么就很好用了,顺便做下加强,改用蓝岱金属涵道4000KV,4S 2600电池。3S电 35C的电池飞这个飞机只能说勉强能飞。所以改用4S电池

环球飞T45 设计的电池仓在机腹的,换电池麻烦,封掉,改成在上面放电池。

环球飞T45前起落架这样设计不合理,平时很容易炸到前起落,这样设计平时难维护。

环球飞T45 改前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球飞T45和天盛T45我都同时有。这2个飞机一个是64涵道和70涵道,都不适合用3S电池,用4S 2600的电池 ...

您这么改肯定要用大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射桨把机身切了可能性不大,就是射桨了也是有涵道包着,不会把机身给切了,而且那个桨的力度不足把飞 ...

但是壳碎了,机身上还插着扇叶,机翼卡子附近也插着叶片,我觉得是卡子被命中了。

最坑爹的是电池当场冒烟,回去放电解剖,里面还残留着桨叶碎片

网友:
反正我飞蓝色的那个A4秒炸。飞的远了些 一拐弯就看不清姿态。直接头朝下扎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么改肯定要用大电池呀

2个飞机我都有,3S 4S电池都飞过。环球飞64黑旋风涵道4800KV 用3S电池飞,力度很一般。改用蓝岱4000kv 4S 电池就效果完全不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个飞机我都有,3S 4S电池都飞过。环球飞64黑旋风涵道4800KV 用3S电池飞,力度很一般。改用蓝岱4000kv 4S ...

元兄能再多拍一张环球飞T45你改前轮转向的图么?我也准备改了。我原先的改法我觉得也麻烦。看看你的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元兄能再多拍一张环球飞T45你改前轮转向的图么?我也准备改了。我原先的改法我觉得也麻烦。看看你的改的。 ...

就是改用天盛T45的前轮起落架总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改用天盛T45的前轮起落架总成

也可以自己做个固定支架,起落架的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自己做个固定支架,起落架的简单。

没看到过天盛的前起落架是什么样子的哎。你那个后撑我觉得很不错的,就是中间的挖孔我觉得比较麻烦啊,没有工具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过天盛的前起落架是什么样子的哎。你那个后撑我觉得很不错的,就是中间的挖孔我觉得比较麻烦啊,没 ...

這樣固定住輪子還能收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樣固定住輪子還能收嗎?

当然不能收的,能减震我觉得就蛮好了,我现在还不需要收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当然不能收的,能减震我觉得就蛮好了,我现在还不需要收放。

飛上天沒輪子不是好看ㄧ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飛上天沒輪子不是好看ㄧ點。

是好看一点,价格也会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