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了250+3GX 3.0的金鱼尾巴

楼主(2013-02-13):
春 节无事把3GX翻出来升成3.0,给250装上想在家里悬停玩玩,不想传说中的金鱼尾出现了,于是如大神们指示的,找震动,把JJ重新装了一遍,金鱼~~再是各种调啊。。。各种感度延迟,各个尾舵空位,金鱼~~万念俱灰。。。无意中看到论坛有抹油把420换成922搞定金鱼尾,这也太无厘头了吧,3GX难道不买自家舵机的帐?对比下420和922,922貌似稍稍慢点,嗯,突然想到250电调的缺省设置是6.0V输入,于是死马当活马医,吧电调设成5.5v的输入,上电试机,靠,没了,金鱼尾没了!

网友:
LZ用的神马电调?15X默认BEC输出不就是5.5伏吗

网友:
找到了契合点,一举拿下。

网友:
BEC电压影响舵机速度,是个办法!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尾舵机速度越快越好么

网友A:
我设定的5.5v,6.0v输出一样有金鱼尾!换nazah,mb就没有!

网友B:
请问电调电压设定是在哪儿可以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调电压设定是在哪儿可以设啊?

同问。。我飞腾18A 封包好好的。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飞腾18A 封包好好的。怎么调?

用遥控器,可能不同的电调进入设定模式的方法不同。一般的是开控,油门摇杆拉到最大,JJ上电进入电调设定模式。再强调下,仔细看看电调说明书确认先,最大油门,小心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飞腾18A 封包好好的。怎么调?

找份说明书来看啊,电调有很多参数可以设置的,多数是通过控来设置,而且多数是把控油门打到最大后电调上电进入设置模式,电机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来提示各个参数设置项。少数电调因为功能复杂,需要通过设置卡来实现。

有一问题:兄弟都中将了,不会不知道电调设置方法吧,难道您玩油机?

网友D:
我的425+3GX 现在锁不了尾了。。。。单试 425和3GX都是好的,算上调机炸出框量的415,直接全套换上了933 922 一切OK了 一下午顶了20个排电没出问题!!

TY的小机真不省心,想我的杂牌450 炸修N次没这样折腾过,YT的600E就不说了现在1年多了没炸过随时起飞

我都不好意思再发帖了,飞了3年多,潜水1年多,现在为个250的问题一下发了好多帖,感觉自己都成专业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25+3GX 现在锁不了尾了。。。。单试 425和3GX都是好的,算上调机炸出框量的415,直接全套换上了933 92 ...

不急慢慢来。让俺们踩着你的尸体前进。共同进步

网友(2013-12-27):
多看问题学习中!

网友:
哪天整一个试试

网友E:
这个情况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