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到底神马原因

楼主(2013-02-13):
看看可怜的小机机

网友:
没描述啊~~~~GPS呢?

网友:
你什么也没说,谁知道呀

网友:
啥都不说,神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炸机啊??

楼主:
gps模式飞,前两个起落挺好 ,第三个起落飞起后不到一分钟突然右后 飘 ,打杆 无动作,LED灯红色狂闪,完美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碎了、

心不碎,疗好伤继续飞

网友:
我的今天也炸了,差点掉海里了!

网友B:
1分钟突然右后 飘 ,打杆 无动作,LED灯红色狂闪

查大疆的手册啊:LED灯红色狂闪 ——是什么意思

打杆 无动作——感觉是里面单片机宕机了。看门狗复位。

网友:
炸鸡,鉴定完毕!!!

网友:
gps都炸没了?

网友C:
我的情况和楼主完全一样,我们那天3台550一起飞,其中一台飞FPV是在起飞时就不受控制不停的乱转,然后3分钟后突然侧翻直接炸机,损失XA云台,脚架和机臂一直。第2台GPS模式起飞刚开始还好。在下降过程中也是突然侧翻看见一个电机停转直接炸机。2台装GPS的机器炸的是同一根机臂。反而没装GPS的那台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也想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LED灯红色狂闪是电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情况和楼主完全一样,我们那天3台550一起飞,其中一台飞FPV是在起飞时就不受控制不停的乱转,然后3分钟 ...

我也一般GPS起飞,只要感觉飞行姿态稍有不对,果断切姿态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模式飞,前两个起落挺好 ,第三个起落飞起后不到一分钟突然右后 飘 ,打杆 无动作,LED灯红色狂闪,完美炸机 ...

gps sb了呗。。。切手动也许还能救机。。。naza本来就是hobi级的。。。再加个gps,很容易就超数据量了。。。想飞稳,还是wkm吧。

网友:
你忘记炸鸡当天C鲜做什么了吗?

网友:
没电挂了

网友:
低电压保护,下降返航中

网友:
没电了没电了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分钟突然右后 飘 ,打杆 无动作,LED灯红色狂闪

查大疆的手册啊:LED灯红色狂闪 ——是什么意思 ...

谢分析,敢问应该怎么拾道 这小东西

网友D:
我的NaZa有过类似问题,LZ可见我的帖子,不过这些都不是飞行时红灯狂闪,而是地面开机时!
最后解决的方案是接收机和电调链接线由于拔插频繁而引起接触不良,导致NaZa判定遥控无信号而判断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NaZa有过类似问题,LZ可见我的帖子,不过这些都不是飞行时红灯狂闪,而是地面开机时!
最后解决的方案 ...

谢谢,我的机子就动一个插头,我等件到了把所有插头都烫掉,不用插头,直接焊死,除非必要的留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