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车床上用的叫什么电动机

楼主(2013-02-13):
是叫减速
电机
还是什么?
具体什么牌子好?
就是用来搭配无动力主轴的。。。。 220v的

网友A:
家用嘛,首先是单相电的,220V的;其次,功率不大,0.55,0.75,1.1,1.5,2.2以上的一般都是三相电了,车床一般用四极的,1400转的,牌子太多了,最好选择铜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