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假行僧一个关于悟空H的 问题

楼主(2013-02-13):
如上图所示   电动飞机的最大开启位置  就是油门最大    最低油门杆位就是油门最低    那么油门保持是哪个位置呢????还是此时应该讲遥控器上面的油门保持开关打开然后点击设置熄火呢???请DJI 回答 谢谢!

网友A:
油直在地上必须台速,熄火.电直不必,最低油门干与油门保持开关设定在相同位置便是.LZ该多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直在地上必须台速,熄火.电直不必,最低油门干与油门保持开关设定在相同位置便是.LZ该多潜水{:1_71 ...

请问楼上这是否是标准答 案???

楼主:
这里人气也实在太差了吧

网友(2013-04-17):
加点人气

网友:
看不懂,晕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