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0A双向有刷电调和电机配套的问题

楼主(2013-02-14):
我有一只汽车雨刷
电机
12V的,想用320A双向有刷电调控制,不知可以吗?麻烦各位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320有刷电调只支持2S电吧 恐怕带不动你的电机

网友B:
搞个320A高压有刷电调,最高支持16V电源输入的,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