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外场充电什么充电器比较好

楼主(2013-02-14):
本人450是6S 1200ma电池,现在手里有个B6充电太慢了,再考虑升级A6 还是PL6,充6S电池那款比较方便!直接接汽车电瓶还可以通过点烟器就可以!

网友A:
PL6冲6S神器 有米可以入 接汽车电瓶

网友:
30%的全合成油最好

网友:
通过点烟器你不怕把保险丝烧掉么?这么大的电流输出。。。你最好买个2Kva发电机然后用PL6充电就好

网友:
我看我这边那些老美都是把发动机舱的盖子打开接电瓶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回复!我现在用的电池容量不大,我想直接从汽车电瓶充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
A6可以直接用电瓶,考虑你以后会上大J不如一次到位上PL8

网友:
有车就是好啊

网友:
有车就是好

网友B:
不要用车的电池当作PSU!!!!汽车电池不是经过滤波的DC输出PSU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758784
http://www.rctech.net/forum/radio-electronics/658329-12v-car-charger-power-supply.html

去各大论坛看看就知道了

说实话。。发电机不贵,可以考虑这个:fuji micro 2.2kva。。。很多人在用

网友:
PL6充电效率比A6高太多了

网友:
建议PL6或者PL8,用充电包~!

网友C:
BC168 的飘过~!接上电瓶很给力~!4块6S的一起充电 5A 10多分钟搞定~!完后用亚托的多功能测试仪看了电压 基本到4.2了差一点不多~!因为亚托多功能测试仪是小数点后3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C168 的飘过~!接上电瓶很给力~!4块6S的一起充电 5A 10多分钟搞定~!完后用亚托的多功能测试仪看了电压 基 ...

一个汽车电瓶能冲几次啊?还是车怠速的情况下冲?

网友:
pl6吧,算是一步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汽车电瓶能冲几次啊?还是车怠速的情况下冲?

一般小车的55Ah电瓶,3十来块450电放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汽车电瓶能冲几次啊?还是车怠速的情况下冲?

这个是可以计算的 你电池是多大容量  电瓶是多大容量 一除就出来了 电瓶低于11V总电压就开始下滑了效率 电流输出就小了  BC168可以看到输入电压情况 450小飞机就用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是大容量的电池 大飞机的500以上的就要用PL系列了充的快还饱满 不过价格就贵很多了 加一起要2000大米  BC168只需要300多吧算上并充版和一个30A的电源

网友:
冲10块2200的60安电瓶低于10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车的电池当作PSU!!!!汽车电池不是经过滤波的DC输出PSU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 ...

这位大哥搞错了吧,人家说不要用冲汽车蓄电池的充电器作为电源。蓄电池都不行的话,不知道还有什么电源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哥搞错了吧,人家说不要用冲汽车蓄电池的充电器作为电源。蓄电池都不行的话,不知道还有什么电源可以 ...

发。。电。。机

网友:
外场飞大机还是发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