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喷漆 灌装 求助!!

楼主(2013-02-14):
想问问坛子里的各位高人,能不能自己灌装自喷漆?
现在有个麻烦事,单位里的一些设备需要涂装特殊的油漆,大面积的油漆都是去厂家喷涂,但是使用过程中会有损伤,需要自己补漆。
以前是用小毛刷涂装,薄厚不匀,附着力也比较差,经常掉漆。所以想找个办法喷涂。
由于设备是在外场使用的,基本上不具备压缩空气等条件,
想到自喷漆使用非常方便,随用随喷,野外也能用。
上网查了一下,东莞,广州等地,自喷漆和气雾剂喷罐生产厂家很多,但是一般都要求数千甚至上万起订。
吓死人哦。我总共也用不了百十来罐。
一个罐子只需要不到一块钱,这倒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关键是罐子里面装的油漆比较贵,属于特种油漆,所以只能少量加工。

于是就到这个坛子上问问,能不能自己灌装自喷漆?
如何灌装?或者哪里有这类少量小规模的加工点?

我的大致要求是这样的:
内容物为油漆,每罐大概50-100ml,油漆由我来提供。
目前总需求量大致50-100罐左右,

希望坛中各位高人广伸援手,帮我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
买一个汽车用的打气泵,插在点烟器上的那种,如果移动距离比较大的话,就弄块电瓶,那种泵电线很长的,应该可以用。

网友:
按照你说的,还是手涂合适一些,但是这需要技巧,另外油漆也需要调到适合的稀释度。如果你一定要喷的话,灌装喷漆很难自己配色喷涂,你可以用气泵带喷枪或者喷笔使用,电动的喷枪不需要压缩机,是一体的,只需要油漆稀释好,直接喷涂即可。枪也不贵,你应该能在网上搜到

网友:
自己灌装自喷漆,难度难大.
电动喷枪不错的主意.另也可用高压气源,如氮气等钢瓶带现场或分装小瓶减压用,成本低还算方便的.

网友:
楼上的几个方法都很实用,绝对好过自己弄自喷漆

网友A:
原来单位有个同事,修汽车钣金是把好手。曾经看到他这样改过自喷漆。在旧的自喷漆罐体上打孔,安装一个自行车内胎的气嘴,漆是从气嘴中灌进。然后用打气筒,往气筒中打压。罐中有了压力,就可以从原来的喷漆嘴儿,喷出油漆。和买的自喷漆效果一样,用过后,从进气进漆嘴儿中灌进稀料,洗净罐内和喷嘴的残漆,以后还可以再次使用,每次使用,的油漆颜色也可以更换。有兴趣的话,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单位有个同事,修汽车钣金是把好手。曾经看到他这样改过自喷漆。在旧的自喷漆罐体上打孔,安装一个自行 ...

自行车的气嘴的一端夹紧部分有一个大头的压圈,,你是怎么塞进去的?而自行车的内胎是橡皮的软的可以塞进去,你的铁罐开的孔总不能比那个压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的气嘴的一端夹紧部分有一个大头的压圈,,你是怎么塞进去的?而自行车的内胎是橡皮的软的可以塞进 ...

您说的没错,你我这样不动脑子的人肯定想不出方法、但是实际的作品我是看到过,具体怎样连接的。多年记不清了、不好意思。动动脑子总归是有办法滴。您说是吧

网友C:
按6楼的意思就是在用完的自喷漆罐的顶部焊上一个自行车的气门芯,从气门芯灌进调好的漆后再打气。

网友:
自行车的气嘴用焊锡焊到自喷漆罐子上就可以了。焊锡就行了,不需要电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6楼的意思就是在用完的自喷漆罐的顶部焊上一个自行车的气门芯,从气门芯灌进调好的漆后再打气。

谢谢加分。    我想焊接也行,也可以把罐底打开。顶部开合适的孔。安装好气嘴以后。再把罐底咬口封住、因为自喷漆的罐体咬口也不是很困难。关键是要密封。

网友:
电瓶 + 逆变器 + 气泵

网友:
不知道,灌装漆里的压力有多大?

网友:
气泵,喷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的喷枪网上卖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震动泵的,一种是吹风的,我都买过 基本等于废物,喷和水凑合,喷油漆 ...

那你买一个过去家用的喷药的那种喷雾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6楼的意思就是在用完的自喷漆罐的顶部焊上一个自行车的气门芯,从气门芯灌进调好的漆后再打气。

先给气门芯安块底板,再把底板用胶粘在罐体上,还弥补了那块局部的强度。。。灌漆似有不便,可另开一孔,注入后拧上螺丝

网友:
这个估计要先分析一下自喷漆的装罐工艺过程
估计会有很大启发

另,
自行车气门芯那套机构
应该大有用处
个人意见对于小批量产品
关键是要做个简易的"灌液/充气"单向阀套装
铆到现成的罐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的气嘴的一端夹紧部分有一个大头的压圈,,你是怎么塞进去的?而自行车的内胎是橡皮的软的可以塞进 ...

哈哈 兄弟  这东西我小时候就有想过 自行车气嘴要稍微改造一下..气嘴的另一头是比较大的压圈 要将两边磨去一些 让圆形的压圈稍微接近矩形 在做一片一模一样的压片和密封软垫套在气嘴上, 在罐底开个矩形口即可 压片和气嘴底部错位之后 灌外面压个密封垫和稍大的垫片就能密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