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 用 220V 电机问题

楼主(2013-02-14):
问个问题  我有个旧的220V电机   从电机中 引出两根线每根两股  不知道怎么接电源  把引出的两根线  直接连220V电源  电机一会正一会反   要不不转  还嗡嗡响  怎么回事  没图 就是那种老式的  电机  有一个电容

网友A:
洗衣机的吧,没多大劲,还光着个屁股,是我的话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的吧,没多大劲,还光着个屁股,是我的话放弃。

是买的 床上  带的 电机   1.5匹的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上个图是必须的,这里这里,那里哪里,大多数人都是学龄前儿童,都爱看图识字,上图也绝对是硬道理。而且得多上。

网友:
3种情况一线接错了二电容坏了三电机绕组有问题

网友:
电容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肯定是220v的吗?应该是双值电容的吧?图?

网友:
电机肯定没问题。只是线接的不对。

网友:
还是上个图吧,这样的描述是没法回答的,比如“ 从电机中 引出两根线每根两股”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引出两根线还是四根线?通电后旋转方向是随机的么?当不转嗡嗡响时用手助一把力,让它正传它就正传让它反转它就反转是么?

网友:
3种情况一线接错了二电容坏了三电机绕组有问题,最大可能,电容没接入

网友:
小二上图呀?多大的床子?用一千多瓦的电机?不会是三项改单项的吧?

网友:
电容电机没接启动电容时,可随手推方向转。不转时肯定嗡嗡响,时间长了运转线圈就该烧坏了。

网友:
没图,啥都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