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2的镜头脏了,用啥清洁?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3-02-14):
如题,咋样清洁镜头?

网友A:
镜头吗,镜头纸

网友B:
先用毛刷或去书店买一支画笔刷一下,把沙子刷掉不然镜头纸一擦镜头表面的镀层多花掉!千万不要用酒精清洗,最好用镜头专用的清洗液!没有清洗液和镜头纸也可以用口气和好一点的纸巾临时对负一下!画笔一般书店都有这个最好买一支!

网友C:
眼镜布就可以,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上边都有镀膜的

网友D(2013-03-16):
标准答 案,淘宝去买镜头笔,20多元一支,绝对干净

网友E:
镜头清洁皮吹子 镜头清洁笔 镜头清洁纸

网友F:
为什么不加壳?镜头多矜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