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KY HT8高频头能用在天7上吗?

楼主(2013-02-14):
我想用天7遥控fbl100,不知道用这个高频头行不行?

网友:
可以的,不过好像要把线改一下啊~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的,本地好几个人用天九玩

网友A:
我就是天7用的。要改线,很简单,搞清楚信号线,电源线和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31):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天7用的。要改线,很简单,搞清楚信号线,电源线和地线就可以了。

请教你问题 我QQ24458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