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无刷电机

楼主(2013-02-14):
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多做成三相对称星形接法,同三相异步电动机十分相似。电动机的转子上粘有已充磁的永磁体,为了检测电动机转子的极性,在电动机内装有位置传感器。驱动器由功率电子器件和集成电路等构成,其功能是:接受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制动信号,以控制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和制动;接受位置传感器信号和正反转信号,用来控制逆变桥各功率管的通断,产生连续转矩;接受速度指令和速度反馈信号,用来控制和调整转速;提供保护和显示等等
无刷电机结构解析结构上,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有相似之处,也有转子和定子,只不过和有刷电机的结构相反;有刷电机的转子是线圈绕组,和动力输出轴相连,定子是永磁磁钢;无刷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磁钢,连同外壳一起和输出轴相连,定子是绕组线圈,去掉了有刷电机用来交替变换电磁场的换向电刷,故称之为无刷电机(Brushless motor),那现在就有问题了,没有了电磁场的变换,如何让无刷电机转动呢?
有刷电机的缺点模友们可能觉得奇怪,怎么一上来就挑有刷的毛病;呵呵,我把下面的缺点说出来,大家就知道有刷电机的毛病不小了。
1、摩擦大,损耗大
老模友们在以前玩有刷电机的时候都碰到这个问题,那就是使用电机一段时间以后,需要打开电机来清理电机的碳刷,费时费力,维护强度不亚于来一次家庭大扫除。
2、发热大,寿命短
由于有刷电机的结构原因,电刷和换向器的接触电阻很大,造成电机整体电阻较大,容易发热,而永磁体是热敏元件,如果温度太高的话,磁钢是会退磁的,使电机性能下降,影响有刷电机的寿命。
3、效率低,输出功率小
上面说到的有刷电机发热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电流做功在电机内部电阻上了,所以电能有很大程度转化为了热能,所以有刷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大,效率也不高。
无刷电机的优点1、无电刷、低干扰
无刷电机去除了电刷,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没有了有刷电机运转时产生的电火花,这样就极大减少了电火花对遥控无线电设备的干扰。
2、噪音低,运转顺畅
无刷电机没有了电刷,运转时摩擦力大大减小,运行顺畅,噪音会低许多,这个优点对于模型运行稳定性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3、寿命长,低维护成本
少了电刷,无刷电机的磨损主要是在轴承上了,从机械角度看,无刷电机几乎是一种免维护的电动机了,必要的时候,只需做一些除尘维护即可。上下一比较,就知道无刷电机相对于有刷电机的优势在哪里了,但是万事都不是绝对的,有刷电机低速扭力性能优异、转矩大等性能特点是无刷电机不可替代的,不过就无刷电机的使用方便性来看,随着无刷控制器的成本下降趋势和国内外无刷技术的发展与市场竞争,无刷动力系统正在高速的发展与普及阶段,这也极大促进了模型运动的发展。
编辑本段具体区别体现在:1、适用范围:
无刷电机:通常被使用在控制要求比较高,转速比较高的设备上,如航模,精密仪器仪表等对电机转速控制严格,转速达到很高的设备上,另外现在最为先进的干手器,迪奥电器产的无刷电机DIHOUR干手器也用的是这种电机,其电机和控制器的成本都很高,所以也之后比较高端的设备才被使用。
碳刷电机:通常动力设备使用的都是有刷电机,如吹风机、工厂的电动机、家用的抽油烟机等等,另外串激电机的转速也能达到很高,但是由于碳刷的磨损,使用寿命不如无刷电机。
2、使用寿命:
无刷电机:通常使用寿命在几万小时这个数量级,但是由于轴承的不同无刷电机使用寿命也有很大不同。
碳刷电机:通常有刷电机的连续工作寿命在几百到1千多个小时,到达使用极限就需要更换碳刷,不然很容易造成轴承的磨损。
3、使用效果:
无刷电机:通常是数字变频控制,可控性强,从每分钟几转,到每分钟几万转都可以很容易实现。
碳刷电机:碳刷电机一般启动以后工作转速恒定,调速不是很容易,串激电机也能达到20000转/分,
但是使用寿命会比较短。
5、日后维修方面,碳刷电机需要更换碳刷,如果更换不及时会造成电机的损坏,而无刷电机,使用寿命很长,通常是有刷电机的10倍以上,但是坏了就需要更换电机,但日常维护基本不需要。
6、噪音方面与是否是有刷电机无关,主要是看轴承和电机内部组件的配合情况。
模型无刷电机的参数指标,除了外形尺寸(外径、长度、轴径等)、重量、电压范围、空载电流、最大电流等参数外,还少不了一个重要指标--KV值,这个数值是无刷电机独有的一个性能参数,是判断无刷电机性能特点的一个重要数据。
编辑本段模型无刷电机KV值解释KV值定义无刷电机KV值定义为 转速/V,意思为输入电压增加1伏特,无刷电机空转转速增加的转速值。从这个定义来看,我们能知道,无刷电机电压的输入与电机空转转速是遵循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的。
KV值的意义无刷电机的意义不只是说明电机转速与电压成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还对于电机的性能有一个开阔性的表示。
用过无刷电机的朋友大都有这种感觉,同级别(外径)的无刷电机,外转子的和内转子的通电比较一下,会发觉外转子电机扭力大一些,要“硬”一些,内转子电机扭力稍微小一些,要“软”一些,一看电机参数,外转子电机KV值800多,内转子电机1000多到2000多。再看一下转速,内转子电机的转速明显高于外转子电机。其实这些特性都与KV值有关,按照KV值的定义来解释,无刷电机的空转极速,是KV值乘以输入的电压,这也就解释了内转子电机的转速为什么高于外转子无刷电机。
就扭力特性来看,KV值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电机扭力性能,拿外转子电机来说,电机的空载极速一般般,但是加上负载(例如螺旋桨)后,其极速降落到空载极速的60%-70%,但是拿同级别的内转子电机来测试的话,其带负载的转速只能到其空载极速的30%-40%,这明显体现出这两种电机的扭力特性差别,内转子电机的带负载的能力相对较低,为了满足扭力做功,内转子电机必需自行降速,增加通过电流,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电机的输出功率就增加了,内转子电机的这种扭力特性也体现在具体的应用上,以前不少轻型泡沫固定翼飞机,最初都用的是内转子无刷电机,但是因为扭力特性的缘故,飞机螺旋桨并不是直接连接在电机上(非直驱),而是增加了一个减速齿轮组,为的就是改善内转子电机的扭力性能。
同系列同外形尺寸的无刷电机,KV值也能区别电机的特性,比如 B3674 内转子电机,一个KV值是1860,一个KV值是2075,那第一个电机的扭力就要大一些,峰值做工电流就相对小一些;第二个电机的技术高一些,但是扭力特性就比第一个电机要差,峰值电流就会更大一些。
绕线匝数多的,KV值低,最高输出电流小,但扭力大
绕线匝数少的,KV值高,最高输出电流大,但扭力小
单从KV值,不可以评价电机的好坏,因为不同KV值有不同的适用场合:
低电压环境(7.4v)
KV值低的,由于转速偏低,适合配较小的减速比和较大的螺旋桨,靠较大负荷来提升电流,输出较大功率;
KV值高的,由于转速较高,适合配较大的减速比和较小的螺旋桨,在满足输出功率的条件下,要减小负荷,避免电流过大;
高电压环境(11.1v)
KV值低的,在这个电压环境下可以达到较高的转速,扭力也不错,比较理想。需要配合较大的减速比和较小的螺旋桨,在满足输出功率的条件下,要减小负荷,避免电流过大;
KV值高的,在该环境中转速过高,为避免电流过大,要尽量减少负荷。利用其高转速,用于涵道风扇发动机很适合。
编辑本段优点1、无电刷、低干扰
无刷电机去除了电刷,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没有了有刷电机运转时产生的电火花,这样就极大减少了电火花对遥控无线电设备的干扰。
2、噪音低,运转顺畅
无刷电机没有了电刷,运转时摩擦力大大减小,运行顺畅,噪音会低许多,这个优点对于模型运行稳定性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3、寿命长,低维护成本
少了电刷,无刷电机的磨损主要是在轴承上了,从机械角度看,无刷电机几乎是一种免维护的电动机了,必要的时候,只需做一些除尘维护即可。 上下一比较,就知道无刷电机相对于有刷电机的优势在哪里了,但是万事都不是绝对的,有刷电机低速扭力性能优异、转矩大等性能特点是无刷电机不可替代的,不过就无刷电机的使用方便性来看,随着无刷控制器的成本下降趋势和国内外无刷技术的发展与市场竞争,无刷动力系统正在高速的发展与普及阶段重,这也极大促进了模型运动的发展。
编辑本段

网友:
说的详细

网友:
建议楼主改一下题目,无刷和有刷电机对比之类的,这样方便搜索

网友:
近視加深!

网友:
有点片面强调了

网友:
各有各的长处,有刷的价格低,不用驱动,无刷的结构简单,无驱动不能工作。

网友:
学习了,KV值是个很重要的参数!

网友:
学习了。理论上的讲解很必要。使我们新手得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的科普很有必要。谢了!如果能进一步举具体例子再结合配置的实际例子讲解就更有帮助了。

网友:
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2013-04-22):
很棒的扫盲帖

网友(2013-06-03):
新手过来学习了。。

网友A:
非常好的普及文,建议加精华

网友B(2013-09-06):
德玛西亚万岁

网友B:
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