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3-02-14):
mcp刚能在客厅自旋停,想一边练习一边装一部450,求老手推荐下配置,越详细越好,尽量一步到位,免得想省钱最后反倒费钱。注:手里有Devo10控、6s的花牌电机和花牌45a电调希望能用上!

网友A:
215MG*3做斜盘   福他爹9257锁尾   电机电调有了  有副翼的话搞个GP750就可以了   无副翼选择更看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5MG*3做斜盘   福他爹9257锁尾   电机电调有了  有副翼的话搞个GP750就可以了   无副翼选择更看钱

谢谢! 无副翼想选K8,还在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无副翼想选K8,还在纠结。。。

可以

网友B:
飞越空机 + 7075FBL + 装机工具
3轴陀螺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无副翼想选K8,还在纠结。。。

楼主可以看看最近出了个G8,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最近出了个G8,做工很好。

请问跟K8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空机 + 7075FBL + 装机工具
3轴陀螺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飞越是不是不适合新手啊? 据说精度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跟K8有什么区别呢?

同样是用VBAR5。3。4PRO的软件,但传感器是三个独立的,做工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越是不是不适合新手啊? 据说精度不够?

飞越新手老手都适合!配件相对便宜些!
可以考虑飞越450PRO,刚开始练习可以改成皮传,以后还可以改成轴传,脚架换成分体的,一体的留着以后用。
电子件楼上几位推荐的很好,215三个(加易碎臂),9257锁尾或者DS520也可以,三轴看钱了,一般飞越的ZYX也够飞了,有钱上VB,二代K8据说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用VBAR5。3。4PRO的软件,但传感器是三个独立的,做工很好。

明白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新手老手都适合!配件相对便宜些!
可以考虑飞越450PRO,刚开始练习可以改成皮传,以后还可以改成轴 ...

没钱又想爽飞 看来K8或G8首选了

网友:
听说MB也不错

网友E:
特别警告千万不要听大家的配置推荐,一定要到有信誉的商家,让他给你配套机。否则你买来的配件组装起来生不如死,累死你弄不成,它是有一定差距的,这样的后悔药吃不得,论坛里有这样得不偿失的高手,本来1000块搞定的,一定要花到1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别警告千万不要听大家的配置推荐,一定要到有信誉的商家,让他给你配套机。否则你买来的配件组装起来生不 ...

这么恐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恐怖

别听他的,配套机就是被店家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听他的,配套机就是被店家坑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钱又想爽飞 看来K8或G8首选了

如果不喜欢山寨的,可以试试收个二手mb,800-900看成色,mb的性能很好,再加上调机很方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特别警告千万不要听大家的配置推荐,一定要到有信誉的商家,让他给你配套机。否则你买来的配件组装起来生不 ...

商家配的套机才累死你,不是一般人可以飞得起来的,特别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喜欢山寨的,可以试试收个二手mb,800-900看成色,mb的性能很好,再加上调机很方便,也是一个不错的 ...

刚看到个mb就被人秒了,好东西不好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特别警告千万不要听大家的配置推荐,一定要到有信誉的商家,让他给你配套机。否则你买来的配件组装起来生不 ...

你是说的反话吧?   商家配的机器才坑死你   只为利益着想配出来的东西能飞?

听大家的配置没错的   215斜盘舵机+DS520(高级点就9257或者8910+) 很好用了  三轴K8还可以  就是怕V8哪天出个黑补丁就成砖了
强烈建议收个MB吧   钱充裕点收个二手V8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说的反话吧?   商家配的机器才坑死你   只为利益着想配出来的东西能飞?

听大家的配置没错的   2 ...

谢谢老鸟指点

网友:
KST515X3,(改侧板),KST515X1(锁尾)。飞越680的空机(炸多了就甩它)。60A钵金。6S花电机。1250的中 国版VB一起大约3K搞定。此言一出估计板砖纷纷拍来哈哈哈哈哈

网友G:
呵呵,不闹了,个人建议680的飞跃空机,115MGX3,DS520X1,40A钵金,老姨子X1,6S花电机。(搞下地不超过1.8K)这个配置身边无数人经过验证是比较合理靠谱的。这个配置也一直能满足你飞到定点自旋翻,钟侧摆,刷锅……………………

网友:
本人也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不闹了,个人建议680的飞跃空机,115MGX3,DS520X1,40A钵金,老姨子X1,6S花电机。(搞下地不超过1. ...

谢谢!

网友:
我还不能发帖~~~所以借楼主的地盘!咨询各位大侠!!!我第一次入手JJ我现已经相中美嘉的F47!!4通!!!淘宝天猫上看的!!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我不想买3通!!

网友:
15楼威武,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