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函道飞机机翼形状的疑问,会的不妨解答一下?

楼主(2013-02-14):
有两种比较普遍的形状:三角翼:像F16,J10之类像个三角形 第二种:像毒蛇,T45之类的宽宽的扁扁的形状
请问:在速度 稳定性 操作性 方面,那种形状更加优秀呢?

楼主:
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对于相同级别的涵道像真机来说,T45那种飞机飞起来比较稳定,与其说其机翼宽宽扁扁不如说这种机翼在涵道像真机算是比较细长的了!其展弦比大,升力系数高,速度慢,操作不算灵活,所以适合于新手!而三角翼那种飞机本身就是属于高速飞机布局的,其展弦比小,升力系数小,操作灵活,比较适合有一定技术的飞友!

网友A:
F16 J10 毒蛇 是三种不同的机型 就航模而言  毒蛇T45翼展大 机翼大 飘降性能一流 速度一般 但是基本都可以油门全收降落  J10属于大三角翼涵道机型 空中飞行较稳定 不容易失速 F16就比较广了 可以竞速 也可以特技

楼主:
哪就是说扁扁的,弦展比大的飞机 如T45速度慢,但是为什么concept X 机翼形状像T45 ,却能飞那么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16 J10 毒蛇 是三种不同的机型 就航模而言  毒蛇T45翼展大 机翼大 飘降性能一流 速度一般 但是基本都可以油 ...

我看你F16也没多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F16也没多块呀

配置不一样  一样的推重比的话 肯定F16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