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3-02-14):
请问这种电池哪里能买到

楼主:
这块电池两个点正负极是带磁性的那种直接吸在接收机上的,是我从淘宝上买的室内薄膜机上原装的。

网友:
接口特殊,估计难搞了

网友:
把接口拆下来上到新电上

网友:
这么大的电池就有,一模一样的接口难找

网友:
自己用烙铁改成jst、miniT什么都行。这个接口还不错,貌似学苹果的。

网友:
这个借口方便!取借口上在新电池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