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尾舵机的正常温度

楼主(2013-02-15):
正常使用情况下,尾舵机是和斜盘温度一样?还是略高?还是高很多?
我的正常试用下一块电就有点烫了差不多有50到70度
ds520和ds215都这个温度。陀螺是gp750
我问朋友他们说几乎没什么温度。你们的呢?

网友:
我的215几乎没温度,520微热。我说的是冬天,夏天6V供电的话520还是很热的。

网友:
没啥温度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什么温度的,最厉害也只是温热。。。如果很热的话,要买就是机械方面不顺,要么就是感度高了,要么就是舵机的频率设置错误了。

网友:
520和8910连续飞温度都不会很高,楼主应该检查一下尾部机械是否顺滑

网友:
520 没温度。

网友:
420凉凉的

网友A:
尾巴调好了,又不飞暴力3D的话应该不会发热吧,lz飞的时候会有金鱼尾吗

网友B:
410M  520 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调好了,又不飞暴力3D的话应该不会发热吧,lz飞的时候会有金鱼尾吗

在as模式会金鱼,ds看不到金鱼但是应该是有快抖的只是没有没表现出来,尾巴很顺滑。

网友:
略高于斜盘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