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00的配置

楼主(2013-02-15):
打算入六轴,看的配置不知道合适不。老鸟给个意见,电机4108s可以不,其他推荐下。

网友:
看你起飞重量多少了。。。

网友A:
建议不要把轴距搞大了,四轴的原理中,其实是轴距越小旋转惯性越小,越容易控制,姿态修正时惯性摆动越小,也越稳。不要迷信多轴,轴多了有轴多的问题,飞过的鸟人都知道,在载重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劲量不要增加轴数

楼主:
我只求飞行时间,FPV。对图像没多高的要求,不影响飞行就管。所有载重都是电池。也不飞的太远,1千米之内。只求长航时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求飞行时间,FPV。对图像没多高的要求,不影响飞行就管。所有载重都是电池。也不飞的太远,1千米之内。 ...

通过加大电池携带量来延长飞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20分钟是瓶颈了,再往上就接近电池的功效与自身重量比的极限了。必须有新的技术和思路才行

网友:
要长航时的话,4轴低kv大桨6s,就说这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把轴距搞大了,四轴的原理中,其实是轴距越小旋转惯性越小,越容易控制,姿态修正时惯性摆动越小, ...

但是轴多稳定8轴坏两个都能正常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轴多稳定8轴坏两个都能正常飞。

不是稳定,是桨的总面积大些,照成动作变化慢些、柔和些,坏电机的情况必须飞控支持相应保护模式否则一样翻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稳定,是桨的总面积大些,照成动作变化慢些、柔和些,坏电机的情况必须飞控支持相应保护模式否则一样 ...

八轴一般都不会用差飞控的。。几乎都支持突然缺电机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八轴一般都不会用差飞控的。。几乎都支持突然缺电机这种情况

一语中的,wk可以在六轴坏一个的情况下原地转圈圈不翻下来。兔子就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语中的,wk可以在六轴坏一个的情况下原地转圈圈不翻下来。兔子就免了。

兔子。。。我就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