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02-15):
求教450调机的时候需要把
遥控器
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A:
需要。调机时油门、螺距曲线均要恢复为45度直线,
一是需要设置中立点,二是需要调节螺距的最大行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学习了

网友B: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感谢。

网友C:
學習了!字數不足!
加多個公仔頭!